笔记本硬盘针脚发黑怎么解决??

楼主(2010-01-11):
问题:1.硬盘左右两边的几处针脚发黑,这几个针脚都是靠边上的一半发黑。自己怀疑是氧化了,怎么解决
      2.贴近硬盘偶尔可以听见急促细小的“次次”声,以前好像没有听到过,09年末发现。是哪里的问题呢??
      3.硬盘读盘变成声音很大的“咔咔”声,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希望懂的朋友能够帮忙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听了几位好朋友提出建议,真的是非常感谢。接着问一下:
      1.橡皮应该是可以,我用它擦过内存。可是笔记本硬盘针脚的空隙太小,无法进行操作,力量大了怕把针脚弄断了。有什么办法吗??
      2.选择用棉签蘸含75%的消毒酒精擦笔记本硬盘针脚可以吗??具体怎么操作,还有擦拭后会腐蚀针脚表面,使其表面下次更容易氧化吗??

网友:
用纱纸打磨一下吧,要是还能认到盘,抓紧把数据拷出来。

网友:
砂纸 锉刀 刀片都可以  有响声可能磁道不太好了 可以用软件检测一下

网友:
尽量不要用硬物乱刮(这样的后果是板用不了几个月就因氧化更重报废了),最好用橡皮擦、酒精或专用清洗剂洗,或打肥皂后用软毛刷刷干净后阴干等。

网友: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可以把电路板卸下来,把氧化的针脚泡在盐酸里

网友:
针脚发黑不影响使用就不要管它 硬盘咔咔响是读盘变慢 次次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