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花屏修复过程

楼主(2010-01-11):
联想L151开机后花屏.有纵向条纹
今天送修一台联想L151,开机后屏幕上有纵向条纹.满屏都是白的.没有其它显示
没别的,就一个字,  拆
这个破机器太难拆了.一圈卡子.前后壳之间还有一个倒L状的台.
卡片.刀片.镊子一齐上阵才把它拆开
板子是一体板.板子上目测没有问题.
屏线是扁平电缆.接口是插接件
仔细观察发现屏线接口有点移位
会不会是屏线引起的问题.
把屏线重新插一下.开机
屏正常了.原来真是它的问题.
把屏线重新加固了一下.上壳.拷机.
一切正常.故障解决
拆机前忘拍照了.

这种接口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就用这个东西解决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常见问题

网友:
如果再上传一个故障现象的图片就好了

网友:
联想L151-----15的屏還有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