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 跑C1,C7重复跑不亮。

楼主(2010-01-11):
一块MS-6555 不过内存,换内存没用,测供电管的S脚2。9伏,用的是P3055LD ,更换一个新的3057,从基地购的。换上电压没有变化。
没有找出G脚从那里来的,就直接加焊北桥。 过会通电试机正常。
更换

网友:
内存不过的,先查电压正常就按北桥试试

网友:
C1,C7重复跑83627查IO 18 21脚电压 8712查47 49脚电压 两脚电压基本一致 电压没问题的拆串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