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10不定时死机极度求救当中.......

楼主(2010-01-11):
故障如题,该机在任何状态下都会死机,在DOS下bios下都会死机,是不定时死机,很多兄弟说是南桥问题,但是我重新加焊了还是一样,因为机是能开机的所以不敢轻易拆桥出来搞,CPU也换过了还是不行,系统装过硬盘换过~都是不行,死机时CPU温度很正常,所有可以排除是温度过高造成,郁闷当中,特向兄弟们求救~~~~~~~~

网友:
死机的时候用手压下显卡或南桥试试

网友:
和客户提前说好了,可能存在风险导致根本不开机,然后就动大手术吧。北桥,显卡,CPU座,除了这么做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内存换下,可能是内存或北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和cpu周边的几个电容 lz从这几个点找找

网友:
问题很值得研究,南桥的问题,是不是死机假象,等段时间还可以反映过来

网友:
不定时死机这应该是虚焊的问题多一些,开机后你可以振动一下机器,看是不是随着振动的加强,马上就死机了。要不拆机后,光板开机,然后敲动一下你认为可能有故障的地方,看死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