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5s2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0-01-11):
飞利浦105s2显示器,开机无显示,电源指示灯显示绿色。本人用它加电视盒来看电视。打开测行管c级无电压。二次电源无输出,行场IC tda4853  cpu lsc501985p(cm2300),每次使用都要拔插显示器的信号线多次,显示器才有显示。显示器插电指示灯就是绿的,无高压声。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行电路超爱虚焊

网友:
检测信号线是否不良,二次电源没有输出,别的有输出吗? 你对故障描述的不够清楚。

网友:
cpu lsc501985p(cm2300)资料那位大哥有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