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学生机上网问题

楼主(2010-01-11):
今天给一家小学的信息教室做维护,原来他们用的是交换机接猫和外面连接上网,每个学生机设置的固定IP,教师机也能监控学生机,但是别的老师办公室不能直接上网,要靠信息教室的服务器才能上,非常的不方便。最后想到给交换机前面加路由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教师办公室都能上网了,信息教室每个学生机(带有还原精灵),改本地连接设置后能上,重启后不能上网,望高手出来指点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兄弟。,你都说了有还原精灵了
不会是粗心大意吧

网友:
学生机房内网IP多少,将路由IP改为该内网地址池即可

网友:
是啊。。。我同意二楼的观点 但我有点看不懂 就是猫接交换机 不用拨号能上网?有点不懂
这个要是我做的话我会想办法不动信息教室的信息 来完成整个工程 无论是猫 还是光纤机 我感觉都能做到

网友:
原来学生机房内网的网关是192.168.0.1,现在用的路由器的网关是192.168.1.1,讯龙科技你说的那个方法不知道行不?难道要把每个学生机上的还原精灵全部卸载掉?把本地连接改好后再装上

网友:
哎!讯龙科技!我是给别人打工,老板卖给学校的路由器设置网关都是192.168.1.1,你帮我想想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
三楼正解,只需将路由lan口ip改为192.168.0.1即可,具体修改方法得看你路由器的说明书。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教师办公室计算机ip是自动获取的还是固定的?如果是自动获取的话,需要查看一下路由dhcp服务的ip地址池范围和学生机房ip地址范围是否有重叠,否则会导致ip地址冲突。如果是固定的话,那么教师计算机ip和学生机不在一个网段,那就需要修改教师计算机的ip了,改到192.168.0.1/24这个网段,如果教师计算机的ip地址有某种需要也不能更改,那就要么麻烦一点,修改学生机的ip,要么就需要在学生机房利用原来的服务器共享上网或再单独加一台路由了。利用原来的服务器共享上网需要更改下服务器的设置,将服务器外网网卡网关指向路由器即可.不过可能得重新设置下internet共享,现在用服务器共享上网的很少了,一般都用路由器,便宜方便.下面是网络拓扑

网友:
还原精灵再还原,MAC地址不会变吧。DHCP打开,MAC与IP绑定,让学生机自己获取自己的IP啊。不知道有没有用啊!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网友:
改路由器网关就可以了  整的那么复杂

网友:
呵呵,弄的是有点复杂了,不过是楼主没说清楚他们网络的情况,分各种情况讨论了一下,那个拓扑只是在用户不想更改机房和教师计算机的地址而且两者又不在同一网段的情况下适用,当然最简单的就是改下路由的lan口地址了,不过觉得是用那个拓扑连接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大家可能觉得这种路由的串连恐怕是步废棋,简直是“脱。。。放。嘛”,:),呵呵,因为原来机房就是使用服务器上网,这样只需要更改下线路连接而已,并不需要增加设备,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把机房和教师计算机通过服务器隔离开,这样机房和教师计算机之间不会互相干扰,比如病毒的传播。而且现在来讲学生机房都在使用多媒体教学软件的情况下,那广播包流量就不会小了,如果和教师的计算机都在一起的话,在学生机房使用多媒体教学的话,那就会受影响了,而这样一来多媒体教学软件的广播也会被限制在机房之内,一举两得,对网络的稳定和效率是有很好作用的,还有楼上说的“改路由网关”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路由器都有綁定MAC,封鎖不讓上網的就ok吧.
不知道有不有回答正確,樓主不要拍我.

网友:
找个还原精灵退机软件,可以下掉这个软件,改完就可以重装软件的,

网友:
localdisk 说的比较正确,学校是想加个路由器来分开多媒体教室、学生机房和教师办公室之间的网络的,原来只用交换机(在学生机房里)联网,教师办公室的电脑受限制,非常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