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10-01-11):
华硕P5GC!!
时钟芯片旁有个小三极管(上面标识的CJ),上面有烧坏痕迹。好不容易找个相同型号的换上一开机那个小三极管冒烟了!!
请问该检测哪里 还有那个三极管用同样大小的可以替换吗?

网友:
换上去又烧要嘛就是你管功率太小了  要嘛就是后级有短路   跑一下三极管连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连接橙色3.3V

网友:
怎么办呀!!!!!

网友:
后级 电路去那里了 拆掉管子量 阻止都正常不?

网友:
接地元件短路了,查电路把

网友:
吹掉后量量各点有无短路再往上装

网友:
查它是给谁供电的,后极有短路的,各个极电压是多少,你也没发全。

网友:
慢慢来啊,新手能把这个搞定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一下三极管接那里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  在时钟芯片上面划一下看看

网友:
不是电压大了。就是功率小了吧。

网友:
学习了。慢慢来啊,新手能把这个搞定很有成就感

网友:
把坏的三极管拆下后用电表测量板子是否还短路,如果还是短路就应该修短路,不要在按好的三极管了否则还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