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6850 V5

楼主(2010-01-11):
一块V星845主板(MS-6850 V5)开不了机,io 83627THF,测agp下面Q53 P3055LS 短路,断开Q53 测依旧短路,Q53是好的,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3055那个极短路?

网友:
2.3短路                                                         .

网友:
S极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
GS 短路拆掉MS芯片后再量一下 应该是MS芯片短路引起

网友:
是不是它也给南桥供电啊 不会是南桥短路吧

网友:
是  就那个散热片下面  你那板 芯片上面的字应该是M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