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屏还有没有救~

楼主(2010-01-11):
19寸普屏princeton(普林斯顿),亮度低的时候没这么多黑线,但有很多极细的竖线。亮度或者对比度越调大横的黑线越多,已经换过通用驱动板和屏线,确定还是屏的问题,不知道还有没有搞头。

网友:
也许是屏线有干扰,重新处理一下

网友:
多半是绑定的问题,

网友:
大概是救不了吧
   我曾经弄了一个这样的  至今还在“待修”呢
  修好了通知俺一声啊

网友:
没救了,换屏吧,跟我联系,我帮你搞定。

网友:
屏坏了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换个芯片。。。。我有。。。。要不。。。。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可以修好的,先换个主IC AU-003试下,如果不行应该是屏上的某个电压不对或者没有才这样的,

网友:
就是屏上面那个行场处理芯片吗?

网友:
调刷新率会变吗?如果会的话换个IC再说吧。二十多个大样。

网友:
不一定有救了这个屏,要是竖的有可能还有救

网友:
多半上是AUO大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