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11):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我做的U盘起动里没有MHDD9.2版本,通过在工具盘中提取出来的MHDD放到U盘中,在DOS工具箱里用DOS命令运行。可以运行,也可以检测到硬盘,但是选择硬盘并按回车启动扫描却又返回了MHDD.exe所在目录MHDD中。
请问一下,如何才可以实玩在DOS工具箱里运行这个软件。提取出来的文件就是附件。麻烦兄弟们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硬盘
文件

网友:
再换一个版本的MHDD看一看

网友:
硬盘得设置从盘。光驱设置复盘。然后进去 看硬盘是在1-8第几就选择第几。 然后按F4 F4就OK了

网友(2010-03-07):
将cfg文件的第一行 的值改成ture 保存退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下载个MAchinafix7.1u盘版,或者换一个MHDD的版本,首先确定一下你工具盘里的MHDD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