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跑C5

楼主(2010-01-11):
饼哥,ASUS跑C5,请指教我一下,谢

网友A:
C5内存不过,看内存电压正常不,换内存,刷BIOS,压北桥。。。
总的一一试,先查供电。

网友:
一样一样试 吧

网友:
现在要跑到45了

网友:
替1楼补充及句 换CPU 换内存 检查电容 压北桥 南桥

网友:
C1-又跑 45楼主你的主板是NF4的话,就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主板是ASUS P4XP-X

网友:
照楼上的朋友们的方法去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