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种IBM笔记本的解密方法过时没有。

楼主(2010-01-11):
关于笔记本密码清除的问题,其实笔记本电脑由于方便移动性的原因,因此,为了保护数据的安全,其开机口令等,并不象台式机那样,口令是保存在CMOS芯片。笔记本电脑的口令一般都是保存在主板上特定的芯片中,如串行芯片或EPROM芯片。对于此口令,我们不能不采用台式机的方法来解除。下面我们以IBM TP600为例,介绍一下解密-即破解口令的方法。
    首先是拆开笔记本电脑,这个过程我们在此省略,只要用心,仔细是很容易拆开的。
    拆开后主板图片如下:

    接图示找到EEPROM 24C01A芯片,使用热风枪拆下ROM芯片,其是一个24系列8脚的1KB EEROM芯片。

C:\>cmospwd /l tp600-300m.bin

CmosPwd - BIOS Cracker 4.3, 16 June 2003, Copyright 1996-2003
GRENIER Christophe, http://www.cgsecurity.org/

Read a 128 byte cmos backup (tp600-300m.bin)
Keyboard : US
Acer/IBM                     [ $O QQQ]
AMI BIOS                     [ 9 ; c]
AMI WinBIOS (12/15/93)       [9  f  ]
AMI WinBIOS 2.5              [   f  ][  ][ ]
AMI ?                        [ ][- C    ][ ][ C C   ]
Award 4.5x/6.0               [3120230][2000230][13331333]
Award 4.5x/6.0               [3030030][3000333][3211102]
Award Medallion 6.0          [3011001][2001002][13331333][12211220]
Award 6.0                    []
Compaq (1992)                [197932]
Compaq DeskPro               [?V19?932][? D"?BDD]
Compaq                       [][197932]
DTK                          [   ][1`P2oa]
Phoenix A08, 1993            [][7932]
IBM (PS/2, Activa ...)       [ ][197932]
IBM Thinkpad boot pwd        [197932]
Press a key to continue

对应IBM Thinkpad boot pwd 的方框中就是密码[197932]

    不同的笔记本电脑,其密码保存的位置和芯片的型号大不相同的.

网友:
现在 都是直接在板上读了,免拆芯片

网友:
没操作过,但看复杂程度也认为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