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series 和ISL6264芯片问题,求助

楼主(2010-01-11):
下了好几张acer4520的电路图,怎么都没有CPU供电芯片ILS6264啊,下了6264的PDF,7脚应联个小电阻,8脚联个电容,为什么在主板上标着是两个电容C71和C76哪,哪位老师修过这种本,帮着分析分析。
故障是电流表跳两下就停在0.16就不动了,测了一下,CPU供电电路上端管D极有18V,S极无电压,怀疑6264不好,换了一个后,联接7脚8脚的两个小件不小心吹掉了,8脚接上了一个电容,7脚的件没了就没接,谁修过或见过图纸,这个6264的7脚联接的到底是电容还是电阻,电阻的话是多少欧的,版主老大在的话帮帮忙
在线等

网友:
ISL6264  cpu供电芯片在IBMR52的图纸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