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问题

楼主(2010-01-11):
昨天接一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触摸式的,故障现象开机一闪就灭,并且测试时发现亮的瞬间图像不到边,怀疑高压或灯管问题,开壳后,外接灯管,发现瞬间一组灯管亮,另一组不亮,排除原来灯管故障,查高压部分,经测高压部分的保险电压为19.3V,没有这款子机维修经验,不知道电脑是否正常,另外高压包为TMS92920CT,这个高压包可以用那个代换.

网友:
网上就有卖的,,,,可以代换

网友:
943NW的坏包多得很,通病呀

网友:
可以对比测量高压变压器两个输出端的阻值。正常时是相同的。你所诉外接灯管时一组亮一组不亮,估计是其中一个绕组开路或短路了。至于图象两边不到边。此机有4:3和16:10两种模式。可能是处在4:3模式下,转换到16:9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上有单独的高压变压器卖!

网友:
高压包坏,换肯定好,十几块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