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1闪屏

楼主(2010-01-11):
东芝L311闪屏是不是屏线问题,不是的话,那怎么解决,谁知道说下。开机时有闪屏的现象有是有,有时就没有,进系统之后扮下屏闪下,后来我把排线插插好用了两天又出现同样的情况,但扮的时候就不怎么闪屏了,偶尔开机时也闪下。

网友:
屏也是有可能的 显卡也是有可能

网友:
这个是这款机型的通病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的问题了,是扳屏吧,不是这个扮噢。

网友:
我现在就怕换了屏线还是老样子,在网上看见人家换过之后还是出现老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屏线接口虚了

网友:
有哪位碰见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告诉下。

网友:
我的本本曾出现过闪屏现象,换了块液晶屏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