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S800-VM 主板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11):
主板:华硕  P5S800-VM

故障现象:开机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维修步骤:上电测内存供电2.5V正常,测南桥供电1.8V正常,AGP的1.5V正常,测北桥0.2V不正常,测CPU供电0V不正常(无北桥供电自然无CPU供电)。给北桥供1.2V电压的是个9915的MOS管,测D极电压3.3V正常,测G极电压0.36V不正常。主要说的就是这里,不要以为MOS的D,G极有高电平,S极无输出(排除S极接地的)才叫坏,比如我们熟悉的GIGABYTE的845GL类板,给南桥供1.5V电压的MOS管,坏的时候是D极3.3V,G极10.3V,而S极输出0.35V,坏后南桥还发烫。这就是典型的输入够无输出,为MOS管坏的例子。但有些MOS管坏后会把G极电压拉低,导致你会误认为是G极电压不够,而去查G极的线路,从而走弯路。今天这块就是9915坏了,不但没有输出1.2V,而且还把G极电压给拉低了。我都差点就去查G极线路了,不过我又想到这块板的这个MOS管坏的太多了,所以就换了个,换后看到了熟悉的D1。
    来说说这块的通病,给南桥供1.8V的那两个组合MOS管易坏加上今天这个给北桥供1.2V的MOS管。 这两个地方坏后都会出现诊断卡复位灯常亮的现象。还有就是CPU座易空焊跑D0.

网友:
今天我响应了号召(即:发维修经验时发成“已解决”,写维修步骤时用5号的红色字体。)这样发了后,我自己都觉得看起没这么累,希望大家要积极响应号召,特别是那些很经典的维修。谢谢!

网友:
在我修到的很多775主板无北桥1.2V供电的都无CPU供电,所以我个人认为一般这种主板无北桥1.2V供电的都无CPU供电,也不知道对不对,还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
不错,不过上面测北桥供电0.2V应该是1.2V

网友:
INTEL主板供电是先桥供电 在CPU供电的

网友:
输出电压低先考虑MOS的问题 .........无输出电压考虑G极电路..

网友:
以前遇到过了一次,不过没有放在心上

网友:
我这里有3张这个型号的板子 故障和楼主的差不多  就是修不出来  你说的那几个管子都换了的还是不对

网友:
把你所测的各点电压发来看看

网友:
9915的MOS管,这个位置的S输出是VTT-CPU,不是北桥主供电,因为这个输出损坏,导致没有VTT-CPU进入CPU座,从而使后一级的VTT-PWRGD没有从CPU输出,因此再下一级的电源管理芯片的EN没有启动,因此就VCORE就没有输出

网友:
这块板的北桥主供电管在AGP槽和北桥之间,G极由旁边的LM324控制

网友:
原来自己一直都搞错了,谢谢指正。AGP槽右面那个确实是1.5V北桥供电的。

网友(2010-02-10):
看来楼主修板比较老到

网友:
我可能会被绕到楼主说的那个弯里去了

网友(2010-03-17):
楼主厉害,学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楼主这样的技术。。

网友:
看了楼主的思路,有一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