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过BIOS有了新问题

楼主(2010-01-11):
华擎775VM800刷完BIOS,开机屏幕显示“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APC and Flash”,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丢了MAC地址了吧!加mac参数再刷一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官网下的最新BIOS,怎么加MAC参数啊  请指教

网友:
MAC地址是无效的两个APC

网友:
一般BIOS去驱动之家下载,品牌机在站内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