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不跑信号 不自检 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0-01-11):
[localimg=180,135]1[/localimg]对于DV 2000 的机器 我这两年来碰到的全是显卡问题 不加电问题  还有就是无线网卡认不到 因为这些问题都很好处理导致了我对此板子的轻视 以至于现在还没有它的图纸  就在前天来了一台  故障现象 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我刚拿到时是不显示我拆机一看 显卡修过很脏 而且显卡上错了 本来是7200  它上面是 7400 我二话没说就把显卡拔了 看一下里面锡盘没掉 庆幸! 接着我就搞上去了7200  然后插上电源线 屏线  显示了,然后是娤整机 可我刚装好他就不显示了 我有点郁闷 难道没装好 拆了机器我只装屏线试了一下还是不开机  我顿时晕了咋回事呢? 回想一下 我没装错呀!防电贴纸也贴了 我就想显卡也不至于这么不稳定吧 我插上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 不看不知道 电流竟然没有跳变 我拔掉内存还是没有跳变 我用的是T2050  电流变化是这样的 0.00----0.87--0.90--0.88----------0.00A  左下角有一个灯一直亮 哎我就想了我没怎么动班子呀 怎么不跑信号了 正在我迷惑的时候我又插了一次电 哎又开机了 ?! 难道是有哪里接触不良 我把CPU从装了一遍 一试能开机,接着试了好几次还是开机 我想可能是CPU没弄好 为了慎重起见我有检查了主板没什么可以的地方 就开始装机 有了前车之鉴我就分步装机 先把主板装上再插线 就在该装C壳时我准备开一下机,这时屏线 视频线 触摸板线 休眠开关线还有USB接口线都插了 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又不开机了  纳闷儿呀!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我拔一根线开机试一下看是那根线错了 结果等我把线拔完了 也没开机 拆出主板来准备慢慢修换了cpu 查了电压 复位 系统时钟 CPU 时钟 北桥时钟 全都没问题 在检查时我发现板子是有时不开机 有时能开机   我认为既然是不稳定那肯定是芯片空焊 老化 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我就把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了一下 cpu周围的电容 北桥后面的电容加焊了一下,加电测试还是不行 我想不跑信号是不是北桥芯片不稳定呢?我直接换了一个新的北桥 清洗烘干以后故障依旧。放下板子 我回想了一下维修过程 觉得刚开始做显卡就是一个错误 机器刚开始肯定是这个故障 别人以前就没修好还做了一个7400上去 因为7400 和7200 引脚定义差别不大 可以互换那就不存在烧板子问题 所以问题不在显卡电路。以为没有编程器我没有刷过bios 但我认为问题不在BIOS  我也没有示波器不知道CPU电压是不是平滑的 就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想应该可以排除南桥(cpu角座种 南桥给的PWRGD 信号正常 cpu复位正常 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 minipci 的FRAM#信号没出来 pci总线没工作问题一定出在cpu和北桥 )故障锁定了 我就开干我准备吧cpu背面测试点测量一遍 还没测完我就发现有的点空焊了 用手压一下有能测到阻值 cpu空焊没错了 加热cpu能稳定开机了如果问题真这么简单我就不写这么多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可问题是 刚刚把线全插上又不开机了 我寻思难道还有问题 可我把线全拔了又能稳定开机  我想屏线 视频线 触摸板线 休眠开关线 USB线 有一个肯定有问题 最后问题锁定在usb排线上 因为usb排线和usb接口相连 所以我分步检测 最后发现是 usb小板上的 黄色电容坏了 发一个图纸在下面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 我把电容摘掉能开机 装上好电容就不开机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写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不要厌烦 我就是想详细清楚一点 请高手指教[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