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板子的通病?

楼主(2010-01-11):
今天看师傅修了块HP 品牌机的板子

V星代工。。

开机 不复位,不跑码。。

师傅直接做了北桥。。。

然后OK。。。。

换了快电源试了下。。。又OVER了。。。。

换MIS的专用供电芯片。。。。

正常。。。

V星板子是不是就是这2个通病。。。开机不跑码,不复位,不是北桥,就是供电芯片。。。。。

网友:
我们培训班几百片V星大多是不跑码的,大概很多是这两种原因吧!!!

网友:
还请问一下V星的供电专用芯片是怎么样的?大约有哪些型号,谢谢!!

网友:
什么型号的供电芯片

网友:
楼主是换北桥还是直接加焊啊。。

网友:
你师父看来胸有成竹啊  好了  换个电源试试  不行换片子  学习了  以后也直接整试试

网友:
楼主:你师傅直接做了北桥,怎么做的,说下好吗?

换MSI的专用供电芯片:是指MSI开机复位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就是那芯片,一般是MS-几的都是MSI装用的

网友:
V星的专用芯片市场上能买得到吗?

网友:
北桥不可能老坏吧,现在的北桥不像原先的845,848这样的主板老桥坏

网友:
ms-5

ms-6

ms-7

网友:
OK了为什么还要换电源试...?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
   请教 LZ

网友:
不一定,还是看芯片组。

网友(2010-03-18):
开机就掉电呢?

网友:
楼主的经验还不够啊,845那些北桥很少坏的

网友:
那可不一定

网友:
V星专用芯片在电子市场上很难买得到。

网友:
大部分吧   不能说都是这种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