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数字频率计ZWF-3 ,有需要的不?

楼主(2010-01-11):
第一章    概 述
一、概述:
   ZWF-3型数字频率计具有:频率测量、脉冲计数及晶体测量等功能,并有三档时间闸门、五档功能供选择和八位LED数码显示,频率从10Hz—2400MHz的智能频率计。
全部功能是用一个单片微处理器(CPU)来完成的,从而整机性能稳定,体积小,使用携带方便,是一种高性能、低价位的理想智能数字化仪表。
二、技术条件及说明:
1、测量
(1)输入端口
a、30 MHz — 2400 MHz 的高频通道端口
b、10 Hz — 30 MHz的低频通道端口
c、晶振插孔为晶体测量端口
(2)频率测量
a、量程:
         C 0ㄈh   为“0”档   测量频率为30 MHz — 2400MHz
         C 1ㄈh   为“1”档   测量频率为30 MHz — 800 MHz
        C 2ㄈh   为“2”档   测量频率为100 KHz — 30 MHz
         C 3ㄈh   为“3”档   测量频率为10 Hz — 30 MHz
b、分辩率:
         1Hz,  10Hz, 100Hz
c、精度:
         ±1计数值±基准时间误差x 频率
d、闸门时间:
         0.1S, 1S, 10S
     e、输入灵敏度:
                  15 MV
     f、输入阻抗:
                  50 Ω/ 1 MΩ
     j、最大输入电压:
                    30 V
(3)    计数测量
     在第“4”档位( C4ㄈh)由10 Hz — 30 MHz插口输入,分辩率为±1输入计数值。
(4)晶体测量
在“2”和“3”档位上从面板晶振输入插孔插入欲测之晶体,测试晶振范
围为3 MHz — 24 MHz。
(5)电源电压:AC 220 V  ± 10% ;   频率50 Hz
(6)功耗: 3 W
(7)温度:   使用范围  -5℃ — +50℃
              存放运输  -40℃ — +60℃
(8)湿度:   10-90 % RH       存放运输  5-90 % RH
(9)预热时间:10分钟
(10)尺寸:200 x 60 x 160 (mm)
(11)重量:约0.5 Kg
第二章 操作方法
1、频率的测量:当测量的频率为10 Hz — 30 MHz时,“晶体”键弹出,
将随机所配的测试线插入下面的插座中,按动“档位”按钮到“2”档或“3”档,按动“闸门”按钮,当测试频率为800 MHz以上时,可选用本机上面的插座,按动“档位”键到“0”档,当频率小于800 MHz时,请选用“1”档,同时选用适当的闸门时间,频率越低,选用的闸门时间越长,反之越短。
    由于低频率时是高阻抗,而测试的频率为低阻抗(如测试50Hz交流电源),此时会产生阻抗严重失配,可在低频的探头上串接一个1MΩ的电阻。
2、晶体的测量:将“晶体”键按下,“档位”按钮到“2”档或“3”档。
3、计数:在10 Hz — 30 MC插口,接入电脉冲,“档位”选至“4”,
即可计数。

为二手东东,只有电源线,没有测试线,能正常使用。成色一般。把手没有,说明书只有电子版的。谢谢合作

QQ:81473722,电话:15592909889

网友:
频率计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