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1-11):
我有一台电脑放了一段时间,现在使用重装系统后键盘输入有的键好使有的不好使,换了几个都一样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将键盘接口上的几个电容焊开,就行了,一般是键盘接口附近的几个电容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