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FH980-WB怪故障

楼主(2010-01-11):
昨天修了台清华同方FH980-WB显示器不接信号时显示《无信号》正常,一接上信号指示灯蓝灯闪,屏幕也一闪一闪的跟高压坏了似得。
拆开目测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测了下电压发现5V电压不稳定,换了个431可控硅后机器正常了,试机一下午都没问题,
第二天来想再打开烤下机,一开机又开始闪了,有点晕。又走了不少弯路修还是不行,最后一气之下把5V的四个滤波电容全都换了居然好了,看了看这几个电容外观上没有什么异常,可能是漏电

网友:
我修过长城代工的清华同方19宽屏类似问题,是5V的整流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431可控硅后”,你说错了。这个可不是可控硅,是电压基准元件,用于提供基准电压,稳压。

网友:
这是正常情况,我遇到一些网吧的台式机就有这种情况引起的,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某种游戏不能玩,换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
主机怪问题找内存,显示器怪问题找电容。。有时候这样做还是能解决些问题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