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P5KPL-E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1-11):
请教,华硕 主板P5KPL-E怪问题。上E2140能正常使用,上E3200开机停在华硕LOGO处不动,键盘也没有反应,是不是不支持呢?在网上查了很多说都支持的,
各位有遇到过吗?急啊!

网友:
肯定不支持的

网友:
先升级BIOS吧

网友:
看看BIOS的版本是最新的不,有的板子升下级也可以支持。主意刷BIOS有风险。

网友:
就刷吧,怕啥呢

网友:
这块主板有可能是桥虚焊,先升级bios,把原BIOS备份下来,最后再考虑桥。

网友:
刷BIOS先试下,装上E2140在系统里刷一下,相关工具华硕网站应该有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BIOS的问题,华硕工程师帮忙刷了下,就正常了

网友:
装上E2140开机进系统!找下刷BIOS通用工具!下个合适这板的最新BIOS!用工具刷!刷完重启!可以进入系统再换U!!!!我的V星G31主板上了个E6300就是要刷BIOS!!!V星主页就有专用的!华硕的自己找找看!!让心刷!!风险是有但不可怕!!!我刷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