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KDA3I问题

楼主(2010-01-11):
有张EP-8KDA3I,独立显卡,插32M显卡可以亮机,插64M,128M,256M跑25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新手,个人认为:打插槽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检查跳线。。。。。。。。。清CMOS………………

网友:
VGA显卡分2x 4x  8x看主板能支持多少,根据跑25是北桥有故障。

网友:
根据显卡的原理来修,查显卡A3脚插上显卡是为高电平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