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白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一个杂牌板,为什么 电源插座左边有一个二极管正反都有电阻 但拆下来量就是好的呢?

网友:
因为在路连接有其它的元件,比如电阻,所以正反有电阻不奇怪。

网友:
你把图发上来,让大家看一下才能帮助你。

网友:
二极管要拆下来测的,因为还有旁路当然有阻值

网友:
在线量的正反都有阻值是对的,但是这个2及管没穿的情况下,正反的阻值绝对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