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11):
三星R18(945平台)
ATI芯片组
原始故障:待机电流0.63
这板开始是小短路,电流0.6.同事换了南桥,短路排除。但不触发,他换了EC,电源芯片,故障依旧就扔给我。
同事他也像我一样也是学徙,他善做桥,但对电路无解,基本不查电压。
拿到手,发现有个三级管Q516掉了底,接了线连上了。问他说是接好了,他焊工比我厉害(我半年,他一年多了)
就想应该是好的吧
打一下各电感对地阻值,没什么异常
接电源待机正常,触发电流0.05.量无3V,5V。
这板电源芯片是MAX8734

查3,4脚电压3.3V正常。6脚18V.17,18匀5V正常
但16,19,24,26无驱动电压输出。工作条件满足而无电压输出,直接更换8734(我们这里要设备没有就是料板多)
无果。那应该是负载有短路引起的,量触发后3。3电感对地为0.跑电路太麻烦,直接加个电压。摸来摸去发现是内存槽旁边
一个小MOS管发热,换之OK

电流能上到0.23了(不上CPU,内存),正常情况空载是0.45.心想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果然,量无CPU供电
这个CPU供电芯片是SC452

量2脚有2V基准电压,14,42脚有18V,  19,28,37脚有5V,36脚有3.3V开启信号
MS都正常,后级无短路。本来应该直接换SC452,可这芯片是四周引脚,且引脚短。我焊工差,就先换了旁边的MOS管。故障
依旧,没办法,估计就是这芯片本身坏了。换吧,就当是练练手。换上,瞧了又瞧,确定没连锡。接电源,空载0.53。上CPU
内存,电流跳了一下至1A(忘记怎么跳的了,只是个大概)不亮。意料之中,空载正常是0.45(有好板对照)。应该还有不正
常的地方。无意摸到南桥旁小MOS管Q523发烫,以为坏了,换上新的。仍然发烫

这应该是给南桥供电的N沟道MOS管,G级为高电平导通。触发后量Q523G级为3V,D级为。1.2V。
在好板上跑电路发现G级居然是跟前面提到的Q516.就是掉底我同事接线的那MOS管。
量导通,果然是没接好,Q523的G级与Q516D级为无穷大。

正常情况下待机时,PWRON#为3V。开机后,EC发出KBC3-PWRON高电平信号到Q516控制级,Q516导通,PWRON#
拉低至OV。Q523截止。D级有3.3V。这板由于Q516掉底没连接好,上图中圈的地方开路。所以触发后,PWRON仍然为3V
所以Q523导通D级3.3V电压被拉低(不懂的是为什么只是拉低,而不是OV。难道Q523要G级为5V时才完全导通,3V时只是
使D,S之间阻减小)
取下MOS管,挖出铜线接上线。焊上Q516.(我做的好长时间)。测已导通,算是接好了。
上电空载正常,上CPU,内存。电流跳-跳-跳,亮机。
我是新手,肯定有好多错的地方。请见亮

网友:
到这一步  已经不错了     修好  那是经验  教训

网友:
很不容易了啊 楼主

网友:
那个KBC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 我就知道PWRON是电源开启信号 那个高手翻译下

网友:
楼主能做到这一步不容易啊。。。

网友:
KBC就是EC呀

网友:
思路够清楚

网友:
分析得还可以嘛,学徒能有这样的水平,不错啦,就是要好好练练焊接技术

网友:
新手到这程度也算不错啦,向你学习

网友:
谢谢各位的鼓励哈
没师父教,每天只能是拿电路图研究。多少能看懂点了

回11楼的
这板是无铅的,南桥相对好做,做北桥难。说来惭愧
我还没做过无铅的,而且这板薄。不敢做,南桥是同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