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点开机 不反应只有一指示灯亮

楼主(2010-01-11):
15v供电正常,
先开始把cpu 电压管理芯片都换了 3421 和3410,如下图

还是不行
后有把北桥旁的1714a也换了,并侧量 6990a管拆下量没坏,装机测试还是不开机,如下图

还是不行,继续测试,后用手托着主板开机测试,在显卡和h8中一芯片叫PCI1450GJC的芯片特别烫手,在此请教下,不开机会和这个芯片有关吗,我只知道开机温控和h8有关,但点开机键不开机并有一指示灯亮PCI1450GJC特别的烫手,会是这个芯片坏了吗? 请高手赐教。看下图

网友:
拆掉它再试试

网友:
先换了它,不就知道行不行啦

网友:
此版貌似 好的才卖100元出头

有维修价值么?

T20,21,22,23,顾客来以后,换3421无果后,直接换板子。
才收150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