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BGA的疑问?2个问题

楼主(2010-01-11):
准备购买BGA台,但是有关于有铅和无铅的 方面有些不懂

1. 无铅锡膏和 有铅锡膏 通用吗?还是要分别购买?
2.锡珠又有没有区分有铅和无铅啊?有几种规格,要买哪些珠子?无铅珠 和有铅珠 能不能通用??

3.看我的附件的图片,这样的板子不好做BGA加焊吧?因为CPU和 北桥在后面,我要是 做BGA 的时候 上面 的元件会不会因为锡点融化而掉下去??

这样的板子要怎么做BGA?

网友:
希望 经常做 BGA的 高手帮忙 分析
谢谢了先

网友:
谁告诉我一下,不然晚上睡不着了啊

网友:
大家是不是不屑回答?太小白了吗?等苦等

网友:
无铅的比有铅的熔点要高  无铅的比较难做
判断有铅无铅的方法就是如果用的是INTER的南桥的板子的话 是NH开头的话板子上面用的锡就是无铅的 FW开头的就是有铅的 还有一般无铅的强光看上去比较白 而有铅的在强光下会比较亮
二 ,你考虑的锡融了,底下的零件会不会掉下来,完全不用担心,不过你再取桥的时候要小心点动作不要太大了,建议楼主先用烂板练习练习 找找感觉 做多了 就感觉做桥 切 也就TM哪么回事
三 ,做BGA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放板,主板高温下是很软的如果没有支撑好的话会很容易变形,变形了的板子最不好弄的各种毛病就出来了,弄不好板子就这么报废掉。。所以就要靠平时多练习跟细心喽
回答够满意了吗 你滴明白?

网友:
无铅的比有铅的熔点要高  无铅的比较难做
判断有铅无铅的方法就是如果用的是INTER的南桥的板子的话 是NH开头的话板子上面用的锡就是无铅的 FW开头的就是有铅的 还有一般无铅的强光看上去比较白 而有铅的在强光下会 ...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没有回答我的3个问题啊?呵呵,还是谢谢你

我太笨?不太明白

网友:
只要温度不是非常高,不会熔化反面的锡球。即使熔化也没关系,只要没有东西压在显存上,不会有事的。锡是有张力的。

网友:
固定最难,元件不会掉,如果想拆件,下面放个筐,温度最高的时候,用大螺丝刀使劲敲下主板就能收获了

网友:
SORRY 本人没注意看题目 呵呵
1,有分无铅跟有铅的焊膏 但是本人做无铅的用的也是有铅的焊膏 为什么呢 咳咳 无铅比有铅焊膏要贵点 本人是穷人
2.锡珠也是分无铅跟有铅滴,也可以通用,一般规格分为4中种。1,0.76cm。 2,0.6cm。3,0.5cm. 。4,0.45cm。
3,这个问题请参见7楼版主 道理大概就是那样 剩下自己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温度曲线不一样 到网上多找点资料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