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OLA对讲机写频器电路图

楼主(2010-01-11):
MOTOROLA对讲机写频器电路图

网友:
这个就是常规的 MAX232 串口电路,现在的电脑基本没串口了,多是USB了。

网友:
这个数据传输速度很慢

网友:
本来写频就是数据交换很少的,这个只是能写少部分对讲机的

网友(2010-03-08):
摩托罗拉的对讲机有的还要使用486电脑在dos下面写频呢,或者把cpu的L2缓存关掉进dos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