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10-01-11):
开机屏幕显示“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APC and Flash”,刷完BIOS就这样了 ,求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是由于COMS被清零了,还原到了出厂设置。  解决:在开机后,进入到CMOS设置菜单,选择第一项,COMS基本设置“STANDARD CMOS FEATURES”在HALT ON ALL项中,用PAGE UP或PAGE DOWN键来选择NO ERRORS 不进行系统不暂停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