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U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0-01-11):
接修一台华硕笔记本
         型号为:A6500U,主板料号为:A6U   REV2.1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开机后,平还没亮,就掉电了,偶尔能开机,但是稍微一振动,就掉电了。

        求教故障解决方法

网友:
查查时钟信号看正不正常.时钟不稳定也是会有这样····

网友:
你说有时一震动就掉电,可能是有虚焊的地方,大的地方如桥,小的地方如大电感你可以好好的看看挤压试试看

网友:
拆出裸板试一下,应该是有地方虚焊的

网友:
CPU供电查一查

网友: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看电源头是否松动

网友:
有元件接触不好或是虚了,,,这个要慢慢查的

网友:
这个是找不到内存就会掉电吧,

网友:
CPU电路有虚焊的地方,或者加焊CPU蕊P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