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接灯泡

楼主(2010-01-11):
CRT接灯。为什么会一亮一熄。。  大虾解释哈。。。

网友:
有些机型断开行扫描电路会这样

网友:
既然灯泡这样,说明电压一高一低,也说明行扫描电路工作不正常。

网友:
要看你灯泡是接在了哪里,如果是串在初级保险位置,那就是正常的,电源起动,灯就会亮起,检测到电压较低,就会进入低电压保护,灯就会灭,通常这种情况说明电源工作已经基本正常了,恢复原电路再试。

网友:
没事别学人家接什么灯泡 , 纯粹没事找事做 .  那是教坏人子孙

网友:
那也是一种方法啊,不同的电路要用不同的方法,不能以不变应万变,首先了解电路,才能谈到用什么方法和工具

网友:
电流被限了,,,功率不够

网友:
如果带行反馈的话就是正常,不带的话就是负载有短路
前途就是灯泡接在次级的行供电上

网友:
学习了。。。。。。。。。。。。。。。。。。。。。

jlhdcwl -10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