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5I945PL

楼主(2010-01-11):
P5I945PL上负载各项参数都正常如果上真U没有供电,没头绪了,各位师傅给提点意见,该怎么修啊
求助

网友:
测内存和桥供电如果正常,问题在桥和cpu上。

网友:
供电正常,桥和CPU也压过了,应该不是空焊吧

网友:
CPU是不是好的,先检测一下

网友:
换过两个CPU都不行,无奈啊

网友:
查一下VTT1.2V给CPU的这个电压 这个是CPU发出VID组合的前提 上假负载有电压是因为假负载上的VID是人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