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120

楼主(2010-01-11):
修一块NC6120的机器 ,开始不亮,做南桥是FBM,可以亮。能进入BIOS,但是进入BIOS后,就不能关机,屏幕有背光,不能进入系统,晕呀,有做个南桥,还是一样,开机正常,电压都对,搞了两天,最后换网卡,有英文提示没有硬盘,也可以关机,问题解决 。

网友:
这位小小白 你怎么想到要去换网卡啊

网友:
有些机型PCI接口有问题也会造成不进系统

网友:
PCI搞过啦  没有问题,我也没有怀疑网卡,可是啥事偏偏就是不怀疑的

网友:
网卡 是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