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压有了,说明 cpu SB nb 好的吗

楼主(2010-01-11):
都说 上电时序是  供电---时钟--复位,是不是 复位信号有了,就说明CPU NB SB 都没有问题了?

要查那些地方的复位信号才能说明 CPU NB SB 是好的呢?

谢谢2楼的回答,那么有没有哪个测量点可以说明CPU NB SB都准备好,可以开始工作的测量方法?

开机点亮 要具备什么条件啊

网友:
不一定呀,供电--时钟--复位只是NB与SB工作的一部分,还有别的功能呀。这些正常别的功能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还该打打数据线地址线的阻值吧。。。

网友:
我认为 CPU 复位电压有了,即1。05V 说明南桥和北桥都通过了。

网友:
电压测各供电的powergood测试点
时钟测SB  BIOS 内存 显卡这些
复位有PCI  CPU
不知够了不    其他的那位说说

网友:
看看,新来的44444

网友:
不一定的,还有别的信号呢

网友:
芯片组里面有好几组模块电路,复位正常 不能证明其它接口电路就正常,

网友:
你想的也太间单了吧

网友:
你问的问题太笼统了,想点亮主办板,必须硬启动与软启动都正常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