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块技嘉NF2主板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0-01-11):
客户拿来时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不触发时点PWR开关ITE8712F-A 107脚没有跳变为低电平,换掉IO,OK。可是挡内存,测内存供电MOS管S极无电压输出,G极无控制电压,此MOS管G极控制电压是由W83301GR发出,测IC 6脚供电5V,17脚PWROK 5V,  11脚SLP_S5#  0V, 12脚SLP_S3# 3.3V, 11脚电压不对跑线路一个贴片三极管,拆下测C.E极短路,更换后OK

网友:
那该忽修80元以上的RMB了。。。花了几天了。。

网友(2010-03-19):
看了题目还以为是复杂的内存问题维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