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的拖焊(图文讲解) 内容来自数码之家

楼主(2010-01-12):
描述:首先把IC平放在焊盘上

描述:对准后用手压住

描述:使用融化的焊丝随意焊接IC的数个脚来固定IC

描述:四面全部用融化的焊丝固定好

描述:把PCB斜放45度,可以想象一下IC脚上的焊丝在融化的情况下可以顺势往下流动

描述:把烙铁头放入松香中,甩掉烙铁头部多余的焊锡

描述:把粘有松香的烙铁头迅速放到斜着的PCB头部的焊锡部分

描述::使烙铁按照以下方式运动

描述:重复以上的动作后达到以下的效果

描述:四面使用同样的方法

描述:表面很多残留松香!用酒精清洗!大功告成!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以前一直以为是用风枪焊上的
没想到用烙铁也能做呀

网友:
烙铁回温要快,焊锡质量要好,电路板要倾斜45度。

网友:
烙铁的温度呢?有没有要求

网友:
用电烙铁的话,要反复练习才行,我用的是45W的可以焊内存颗粒

网友:
你用的是2C还是3C的头?

网友:
全都是贴片,用的马头,用刀头也一样吧

网友:
我刚开始焊I/O的时候是连松香都不用.直接拿下来,拿到修的板上直接吹.一般的时候还没事,后来越做越不行.现在是风枪吹了后.然后在用楼主的方法拖一遍.绝对不虚焊.

网友:
这个是不是 传说中的拖焊练习板啊?

网友(2010-03-07):
温度,焊油.都有关系.
大家有没有注意他的铬铁.
头子保养的极好.

网友:
温度,焊油.都有关系.
大家有没有注意他的铬铁.
头子保养的极好.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是真事呵呵,烙铁头杠杠的,不知道我40W内热什么时候能保养到这样,总是烧死

网友:
视频里的那个活干的太漂亮了。楼主的方法很实用啊

网友:
我20W的都可以拖内存,但是就很难下主板电容,个人建议别把烙铁放在松香里面太多,焊锡上面已经有了,把焊盘搞得黑糊糊的不太喜欢!

网友:
太高了,埋头苦练!

网友:
精点图文并茂,非常好。

网友:
一直习惯用刀头拖IC

网友:
不错,锡丝什么牌子的,我用的锡丝根本做不到那么好

网友:
焊点不错,漂亮美观熟练了就不会虚焊了

网友:
看了之后,我心中顿生发贴子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