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问踢。。。没次做板卡都会变色。。。。

楼主(2010-01-12):
怎样做BGA板卡不会变色呀。。。。。
我是用BGA焊台做的。。。。。。

网友:
1,设备不行
2,温度不对

网友:
低温预热时间要长些会好很多

网友:
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设备温度设得太高了,应该说设备温控不好,焊油也是关键盘,建议用液体免洗焊油,但预热时间要长些,或用风枪加热一下,吹干再上机器

网友:
先用烤箱 烤

网友:
时间久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