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迅速的检测笔记本的故障和测试点

楼主(2010-01-12):
我是一个新手,会一般的判断故障,会拆机器,但不会修机器,问一下:比如电脑不开机,把机器拆了,先检查哪里,用万用表测什么地方好?越详细越好,有视频也行,收费也可以,但要远程,大家指教??????

网友:
这要理论加实践。如果只告诉你基本的方法,你永远学不会的

网友:
这个没有定律的
不同的笔记本PCB形状,元件布局都不一样

LZ不要想一口吃成胖子
慢慢来吧,修过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你就漫漫路上慢慢来 要不去基地报个远程吧

网友:
楼上的几位都在基地学过的吗

网友:
多动动手不懂就问,这样比较好些,进步也比较快些

网友:
这个要坚实的基础才行  还需要多花时间啊  系统学习  以后会发现这个是很灵活的 但是你系统掌握之后会有规律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给你个公式  来了就套  如果那么简单的话  那还有什么价值  人人都会修  那你也不用学笔记本维修了  笔记本维修 我们既不能轻视他 也不要怕他  关键是用心

网友:
要快先得慢,有慢才有快。欲速则不达。

网友:
参加基地的培训,慢慢学着修,修多了经验就多了

网友:
张先生说话总是这么经典,喝多不少墨水吧!

网友:
第四期笔记本远程
我想报名学习

网友:
慢慢学吧,会成功的

网友:
我也是接触这个行业也  快2年了 也拜过师傅 可是  哎
还是全靠自己学
要靠别人手把手教  难
还是自己逼自己学 多动手 多学习 多摸索 才行的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得练功,练多了,工到自然成!加油吧!

网友:
主要还得靠自己。没别的法子。

网友:
我感觉也挺好学的。我是拿块T40的板子。对着图把板子熟悉 了。再修别的机子。就不那么盲目了。主要得了解笔记本的基本供电原理。还有了解他的信号流程。多逛论坛。 有些东西是需要记在心里的。不是看了就算了的。只有自己摸。自己去了解有些东西自己才能记住。不要老看论坛里那一招就修好本子的技术。那一招你不一定管用。还有。那一招是经过上百次的磨炼得出的。

网友:
勤学苦练,注意理论学习和经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