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感光鼓能修吗?

楼主(2010-01-12):
边上有块涂层磨掉了,只能换了吗?

网友:
感光鼓,好像原来听说,涂什么化学原料来者,想不起来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修不了的,不管是有机光导体鼓或是硒锑合金鼓。只有更换一个了。

网友:
我们都是一直换

网友:
如果你有鼓上的感光材料的话,自己又心细,可以试。但材料难求。放弃吧。

网友:
直接换吧。修复的效果可能要不来

网友:
以前用502修过,但是紧紧是黑点,要是面积大了,也不行

网友:
直接换芯吧。

网友:
划伤浅可以用环氧树脂和固化剂,深了就不行了

网友:
从来没修过感光鼓,坏了就换,反正用得起打印机的人也换得起感光鼓

网友:
鼓芯是可以更换的啊

网友(2010-03-19):
直接换吧修太麻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