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的灯泡能换灯芯吗?

楼主(2010-01-12):
好贵的灯泡呀

网友:
你说的灯芯是指中间的那个?其实它才是最贵的部件,反光碗不贵。

得确灯泡比较贵。

网友:
灯芯就是玻璃罩里面的东东呀

网友:
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自己换的,因为涉及到对焦等工作所以投影机灯最小更换单元是灯泡。

投影灯泡结构介绍:

网友:
换芯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找个其他原装相兼容的灯,将灯芯挖过去,先上一次灯泥,然后用点灯板对焦,然后再上最后的灯泥,完工,就这么简单,我几乎天天干这样子的事。换原装好芯的亮度最高能达到原装新芯的七成五左右的亮度。不可能有原装的那么高亮度。前提是,你要会换,还要会计算灯芯和灯杯的焦距。强烈不提倡用国产的灯芯,不然,后悔你会来不及。

网友:
说起来不是很难,但你要作起来还不是那么容易,你能保证你能把灯芯放到焦点上吗,放得不好可能会烧掉灯芯.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一台   我更本没那技术!~   那个驼泥巴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去掉!~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
投影机要是解决灯泡问题说实在的我就把我的液晶电视扔了,投影机一个灯泡才3000个小时也太短了

网友(2010-02-22):
对焦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啊?5楼的朋友。我昨天才把自己机器上面的灯换芯了。用的石膏,因为没有灯泥。

网友(2010-04-06):
氙灯能换灯心?找个国产的换吧,或者改变电路板电路用卤素灯代用吧
便宜很多

网友:
换灯芯的技术难度可不小,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