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电脑给大家观分析分析。

楼主(2010-01-12):
电脑配置为。昂达N61S。硬盘:WD80G 内存威刚1G 。CPU:4000+ 电源:牛头NT-300-P4

故障现像:1.开机快到XP滚动条那里自动关机。怀疑是系统问题,装了还是老样子。硬盘也换过,无用。进BIOS。不会自动关机。

          2.怀疑电源问题。换过无用。
          3.把掉开关线。电源指示灯所有线,用剪刀开机。无用。
          4.反复开机几次,正常进系统,使用正常,第二天毛病再次出现。

网友:
内存换下。 这个问题很容易是内存问题。 不行刷个bios再看下。 试了再

网友:
会不会是网卡问题!到BIOS里把网卡禁止下看一下!!

网友:
只知道这个板的桥爱虚焊

网友:
我估计板子上的滤波大电容老化的原因。遇到很多机器是这种问题。

如果你换上台达正品功率足够的电源能正常开机或者减少按开关次数,那就一定是上面说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北桥再说吧!

网友:
主板才用了一年,电脑都不怎么用,应该不是电容问题。现在就差内存和主板没换过东西了。最奇怪的是,开机你进BIOS或按F8,不要进系统,都不会自动关机。你要是按了确认想进系统,马上自动关机。开机几次,就能正常开机了。开机完成后,一切正常。第二天毛病又来了。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南桥也有可能

还有IO

网友:
有条件先加焊桥了

网友:
肯定是内存的的问题咯 ,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到滚动条那里很慢  完了就关机了换了内存O了

网友:
早上起来把内存也换了再开机。还是老毛病。所有的东西都换过了,除了主板没换过。看来这个问题应该就在主板上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内存不良引起的!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那是相当的大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焊吧,最有可能的就是桥了

网友:
拔掉光驱试试。

网友:
不要以为不大用电解电容就不会退化,实际上不用退化得更快。你还是先了解一下电解电容关于存放的知识先。

电解电容生产中是加电压进行极化的,一般要好几天。长期不加电压就退化,本人年轻的时候亲自参加过电解电容制造过程。

学校里的学生放一个暑假回来你知道有多少机器走的时候是好的,回来就开不了的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供电有的电容

网友:
是啊,电器就是要经常用,一种现象叫为潮.

网友:
应是保护掉电,应该从主板掉电机制着手分析,我感觉有可能是cpu温度检测脚 thermtrip 出了问题,INtel的芯片组,该引脚直接连到南桥thrmtrip脚,南桥检测到异常,会拉低 s3#,关断电源。nf芯片资料少,没看过,应该也是这种原理。还是感觉桥虚焊的可能性大。可以找到am2 thermtrip脚,打下阻值,并稍微挤压下主板,看阻值是否变化。

网友:
张先生的分析也是很有道理的,这种nf芯片组的主板,芯片发热量大,面积小,散热片也设计的小,很容易虚焊,一般我修过的这种主板,会建议客户加装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