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FM1 适配器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12):
型号:DELL 6400
板号:广达FM1
故障现象:用电池开机正常能进系统,用适配器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待机0.01,触发后待机为0.00。
维修过程:用电池正常,适配器不正常,首先想到的就是适配器的检测信号(看小贝花的 《NC 6400 运行速度很慢》的收获)。
在论坛下了图纸,发现ACAV_IN信号由MAX8731发出。

在线量测发现为0V。照理来说应该是要有高电平的.可能就是它引起的,先把故障点锁定在这个信号。
下了8731的PDF文档,看了8731的内部构造,如图

得知8731要发出ACAV_IN,的条件是ACIN要大于REF/2。
实测ACIN为1.58V,REF为为4V,1.58V比4/2=2V要低。
分析8731周边电路,20V经过PR68和PR69分压之后产生ACIN,应该为2.2V左右。1.58V偏低。
将RP68取下测量没有损坏,直接更换故障依旧。将电容PC136取掉故障依旧。与这个电压相关的元器件只剩下MAX8731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换了8731。
换好之后没有上电,直接量测ACIN的电压,为2.26。直接上电,显示。
ACAV_IN的正常值忘记量测了。
外部信号AVAC_IN就是由8731的ACOK脚位发出的。
而ACOK要发出高电平的条件就是ACOK脚位内部相连的MOS管不能导通。
MOS管的控制极连着一个比较器。
比较器要输出低电平的话。负反馈端ACIN要比正向输入端REF/2要高。
REF/2为4/2=2V。ACIN就要比2V要高比较器才输出低电平,MOS管不导通,ACOK脚位不会被拉低。才能保持高电平的AVAC_IN。

网友:
“得知8731要发出ACAV_IN,的条件是ACIN要大于REF/2。”   REF和ACIN  这两个关系能否解释一下 l?

网友:
外部信号AVAC_IN就是由8731的ACOK脚位发出的。
而ACOK要发出高电平的条件就是ACOK脚位内部相连的MOS管不能导通。
MOS管的控制极连着一个比较器。
比较器要输出低电平的话。负反馈端ACIN要比正向输入端REF/2要高。
REF/2为4/2=2V。ACIN就要比2V要高比较器才输出低电平,MOS管不导通,ACOK脚位不会被拉低。才能保持高电平的AVAC_IN。

网友:
学习了,这个比较器,还要计算,比较麻烦。

网友:
LZ果然是一位很有心的人。与8731这种相似的之前还见过MAX1772。可能MAX公司的电池充电芯片都是这种设计的吧。

网友:
丰富的经验啊,,顶一下楼主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和这么有条理得分析,学习了

网友:
经验不足,还需要向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个一样的640M也是8731有问题,呵呵

网友:
今天碰到这个机器 找图纸呢

网友:
仔细看完案例  讲得很好, 其中,REF =4V 还有内部比较器,, 楼主精通电路 值得学习,不过这里的REF =4V 是从哪里得知的 , 还有其他的REF参数没? 我印象是REF 大部分 2.5V参考,望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我修的是这个芯片没有参考电压,比你的要简单,要是你这个故障估计修不出来

网友:
仔细看完案例  讲得很好, 其中,REF =4V 还有内部比较器,, 楼主精通电路 值得学习,不过这里的REF =4V 是从哪里得知的 , 还有其他的REF参数没? 我印象是REF 大部分 2.5V参考,望楼主指点一下。
引用 网友A:

REF=4V是由8731的PDF文档资料得知。

网友:
楼主说到的东西我还真的不懂,以前没有接触过,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学无止境呀。

网友:
8731内部用的比较电路出了故障了

网友:
学习中,谢谢楼主分享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很经典,得到很多启示,非常感谢LZ!!

网友:
有扎实的功底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