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SE主板重启才能认硬盘

楼主(2010-01-12):
今接一电脑,长城电源,西数320G硬盘,金士顿2G内存,华硕M4N78-SE主板,进不了系统,重装系统后,能进去。但是放一段时间,在开机,发现不了硬盘,重启又发现了硬盘,进系统正常。电源,CPU,内存。硬盘均换过,没用。换主板后,问题解决,主板在保质期内。我刷过BIOS也没用,请张大师帮忙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了
我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主板芯片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没电,新板子才用2月,

网友(2012-02-24):
现在我这里也有一台。。。。。

网友:
这个是主板有问题把,有些元件不稳定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有问题呀 或者是电源

网友:
换跟数据线试试啊,还有bios刷一下试试,还有电源换个品牌的试试

网友(2014-11-14):
南桥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主板,可能是芯片不良

网友:
既然在保,换是硬道理,不认盘的话,数据线,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6-03-21):
我都遇见很多个M4N78 SE不识硬盘的了,不晓得修哪里

网友:
看下接口那边电压
应该是BIOS得问题或者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