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 冷机开不了!

楼主(2010-01-12):
旭日410A故障:冷机电池可开机,光外接适配器,不装电池就不能开机?对了,外接适配器有待机电流,也能给电池充电的。也就是冷机只接外接适配器不可开机。谢谢。请各位兄台指导下。
充电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或电池电路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吧

网友:
EC 加焊一下。。

网友:
查查acok信号有没有到位,查一查充电芯片的5.4线性电压有没有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