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atx电源插座旁边的贴片电容怎么拆 几乎贴着插座的 我用热风枪吹 都把那个插座烧焦了 这味道简直受不了

网友:
用烙铁就行了,如果硬是要用风枪,就用铝箔把ATX接口贴起来

网友:
插座旁边竖一硬纸片挡一下就不会发生你说的事情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网友:
啊 离张先生如此的近啊~~
又学了一招

网友:
烙铁,练练焊功。呵呵

网友:
烙铁 烙铁 拆贴片电容 电阻都是用它

网友:
一般用刀头的恒温烙铁  很好用的拆电阻电容

网友:
用恒温烙铁方便,快捷

网友:
看起来技术再好没有好的焊功还是不行了!

网友:
我们练烙铁一样练了一个星期才会一点点,老哥,你也多炼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