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0年在基地新买的安泰信852D热风枪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0-01-12):
1)我看基地的帖子说安泰信852D热风枪的外壳是塑料的。我看我的怎么是铁壳了的保修卡上产品编号:5210384 出厂日期09.12
机身SER NO10401095210384)
2)面板上没有风速哪个装饰的指示灯了。
是改版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你好,是改版的了,原有的852D外壳由于是塑料材质,所以不太耐用,一是容易被烫坏,二是风枪手柄的挂勾固定螺丝容易松,所以厂家将其改成金属外壳了。

网友:
具体问客服。
但有几点说一下:
1. 铁壳比塑料壳的好,这是常识;
2.装饰的是没有实际用处的,估计当时厂家加这个指示是作为另外型号相同壳子的用的。
3.现在产品更替很快的,同型号也经常更替。

网友:
谢谢。飞翔和张先生。我想基地不能骗我们这些忠实的网友的。

网友:
现在都是铁壳了吧,我买的也是。

网友:
刚买一台,还没到货,看看和你的一样不

网友:
我买的也是852D,感觉挺好的啊!!!

网友:
现在都是铁壳了吧,我买的也是。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刚看到我的,也是铁壳的

网友:
852D 能修 VGA吗? 加焊应该够用把

网友:
铁壳的不好吗,我感觉很好,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