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83627HF 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0-01-12):
第94脚 3.3V-N 这个是连哪里的
师傅不在 只能在这里问了 因为焊盘被我弄挂了 所以别叫我跑线路了

网友:
没有人吗 3.3V的标起来的话应该是连3.3V的吧 主要是后面的N表示什么啊

网友:
刚弄清楚了 是输入5V - -我看错了 是5V不是3.3V N表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