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装不进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大家好,今天有太三星R453的机子  装XP系统可以装过去,但是重启之后立刻闪一下蓝屏又重启,老是循环的这样蓝屏重起 ,大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下。这个机子已经装了2天了  还没解决 郁闷啊 。。。。。。。。。。。。。。。。。

网友:
是不是ACHI的问题,在BIOS里关掉。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哦咯,再就检查下主板内存是否供电不足

网友:
我今天刚装的,GHOST,不要装驱动,是可以的,然后再去一个个的打驱动。我也是装了三遍的,前两次都用GHOST打了驱动,第三次没有打驱动就不蓝屏了,一个个打驱动OK。

网友:
是不是硬盘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安装版试一试,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蓝屏代码是否是0X0000007B 是的话就要改一下BIOS

网友:
4楼的办法值得一试。

网友:
先查一下蓝屏代码是什么?
换条内存
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运行一下  PE   系统

网友:
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硬盘的接口类型:串口/并口
XP要改的,vista就不用了。

网友:
用纯净版安装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