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看看,这是什么诡异问题?

楼主(2010-01-12):
本人一块希捷500G,7200,12代。状况为:关机超过12小时,电源插头一直通电。开机按钮按下,硬盘出现咔嗒咔嗒声音,有规则,自检结束,进入WIN7启动画面,咔嗒声音消失,进入系统一切正常,无异常声音。

电源接口换过,电源换过,MHDD扫描无坏道异常,数据线也换过,更新了INTEL最新的AHCI驱动之后关机,若干分钟后重新开机,咔嗒咔嗒声音没有出现,一切正常。

但是关机超过12小时后再开机,就出现了直到自检结束前都有咔嗒咔嗒声音的怪异现象,硬盘HD显示2黄,刚买来时也是2黄。

不知是何原因,往请教,自己所知道的检测维修方法都用上了额还是无法解决!!!

我家温度大概零下左右,我有点怀疑跟温度有关,硬盘是夏天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检时供电不足,自检结束供电正常

网友:
MHDD扫描没有坏道,最多是几十个白 <50MS
磁头有问题的话,可是自检结束后完全正常,检测没有任何问题。
按说敲盘硬盘应该快要报废了,并且无法读取数据。
小弟有限的知识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望高手大大们释疑解惑。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磁头的事情吧

网友:
怕是遇上了固件门事件吧!

网友:
大容量硬盘没敢买,至多320g呵呵!

网友:
电源换一个大功率的.毕竟是五百G的硬盘